求助一个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2-01-09):
UG2D     082有什么能带换啊
请问RGP10J 能否代换?

网友:
这个能换吗  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电流小了点,最好还是不要代换。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

网友:
求正解答案!!!!

网友:
RG2在一般电路上都是可以用RGP10代的

网友:
RGP10J
1.0
EU2
1.0
附上常用整流二极管技术参数73种

网友:
记得去年有个hP英伟达的板子 坏了个二极管 当时没注意 换了就烧 最后才知道是消极特二极管 郁闷了1天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谢谢下载收藏不会再这样犯错了 谢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