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K84 进水修复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09):
前两前接一APPLE K84的机器.
机器是小面积进水,主要部位是3 5V和充电IC部分.

插电源,按开关没有3 5V,更换IC,3 5V出来,风扇高速转,感觉是不是开机(未上散热片),入壳装机,插电开机,风扇很匀速得转着,无开机声音.量各电压IC的输入电压(对照点位)发现CPU的电压没有.一看CPU电压IC(ISL9504不敢确定是IC坏的),手上没有这颗料,看了IC的PDF,对照着图纸找到了ISL6262的IC,感觉可以通用,迅速拔下,更换.
入壳插电按开关加电.一缕表烟起来,赶紧扯电源.
ISL6262电源部分(接19VPIN)已烧了一根焦线到IC中间.
有点郁闷,不可能啊,查了PDF,所有信号线标识完全一样的,应该可以通用才对啊.
再看了看PDF,又看了看实物,感觉还是可以用.
迅速又更换了一个.这次没有插电,目视了一下IC周围的零件.发现点位图中的零件位置移位了(两个绿点是同一信号,相当于R7424没有上,

速接线,更换偏移电阻.加电,OK开机
听到了开机声音,白屏
就这样,没了下文

不会硬盘也是坏的吧!!!!!

明天上班再看看

那个电阻不上真的会烧IC吗?

网友:
苹果的修的少,不接硬盘,会白屏的,

网友:
好历害好学习了

网友:
移位烧东西很正常吧

网友:
感觉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前些日子修一台A1150的,修到我快疯了!

网友(点评):
图纸结合点位图,其实挺好修的..

网友:
看到苹果就。。。。。。  老板换板吧

网友:
谢谢帮顶,机器好了

网友:
是啊,应该把结果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
改了设计电路

网友:
主要是想不通电阻没有为啥烧IC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

网友:
苹果是比较难修的 想修苹果 建议先修华硕 都是不带符号的 最讨厌

网友:
这个,最后也没说机器是怎么修好的?

是啊,真不厚道...

网友:
哎,LZ阿,你就算修好了,也要把维修过程告诉大家才好啊。这样论坛才有一个良好的氛围。你这样没头没脑的以后发帖求助的时候大家才会和你互动。都像你这样哪个还会来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2012-02-28):
进水的苹果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