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装XP蓝屏 WIN7正常安装。但是检测不到声卡硬件。重做的显卡。

楼主(2012-01-09):
WIN7正常安装上了, 但是检测不到多媒体 声卡硬件,只有一个位置设备,试了N多种驱动无果。大家帮忙看下什么情况,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 我想明天白天去店里刷下BIOS 改成XP试试。我这个V3000不知道是怎么出场的,不能修改STAR硬盘模式,听说刷了BIOS可以改。大家看看有没有不用做会XP的办法,希望在WIN7下就能搞定声音。刷BIOS还有有点风险的,我不想冒险。

网友:
手动也装不上吗///

网友:
这种需要刷BIOS才能装XP的   自己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
重新做的显卡是不是做错了型号,630的用603的显卡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是不是V3700啊

网友:
保险一点还是再换两个XP试试

网友:
用ghost装的还是慢裝?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在释放时不要安装驱动试一下,希望用得上!

网友:
多换几个XP试哈啊

网友:
刷BIOS不冒险   你可以把原来的BIOS保存了呀  要是刷不成功的话可以刷回去的呀

网友:
刷BIOS可以改XP的,祝你好运

网友:
试下用光盘硬装

网友:
刷BIOS好了。可以装XP 但是还是没有声卡。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