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备份死机!

楼主(2012-01-09):
  开始装系统前对硬盘扫描过,没问题,内存也没问题,进入PE后把所有盘格式化后开始装系统,全部驱动安装好后用小哨兵备份,在备份到5%左右就不动了,等了一下按键没反应死机了,之后用一键Ghost备份,还是备份到5%左右又死机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还是要先试着换一个系统看看先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无奈!

网友:
检查硬盘分区对齐方式

在死机的时候看看硬盘灯是否常亮

网友:
不备份不行吗?

网友:
可以用windows xp试试看

网友:
先恢复一下BIOS为默认配置,再用DISKGEN检查一下分区有没有错误,最后还是用你克隆系统的那个PE进去手动操作备份一下试试。注意一定是你克隆系统用的那个GHOST.

网友:
不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