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1板拆了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东芝M200主板,本来原因是CPU供电上管微短,先没有查到,把CPU供电滤波电容拆掉,才发觉是场管的问题,现在买了个新的CPU供电滤波电容换上去,能出发但是点不亮机,在大电容旁边并了4个台机3300UF的电容上去能亮机,但是进不了系统,要出现死机现象
请高手支下招

网友:
板子以前是什么样子就装回去

网友:
我修的东芝死机,花屏,断电都是电容的问题,LZ不要大电容,看看呢

网友:
可以把大电容拆了不要, 直接上钽电容, 并联多个。 只要容量达到或超过大电容的容量就可以。 大电容在焊接的时候很容易因为温度控制不好而出现故障。

yes

网友:
直接并4——6个330的

网友:
谢谢,明天在试下

网友:
6个330,或者4个 470的,料板上很多,很容易找,注意方向别反了

网友:
NEC的那个大电容是1200UF的..只要够容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