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工作过程和维修原理

楼主(2012-01-09):
1、当ATX电源和接入市电AC220V/50HZ插座上时,ATX电源电路部分,电路开始工作,立刻在ATX9PIN,输出+5V的待命电压,我们称之为+5VSB电压,同时在第14PIN,输出约2.8V~5V电压,我们称其为+5VPS-0V开机控制电压。
2、当按下机箱外power-on开机按钮或短接{ps-on,pwx-on,pw-sw}触发排针,主板触发电路立刻开始工作,首先将ATX14PIN,+5VPS-ON电压拉低至0VATX电源开始分别输出+3.3V,+5V,-5V,+12V,-12V,供整机使用。
3、大约经过50ms--500ms,ATX电源内部电源控制IC,一旦侦测到+3.3V,+5V,-5V,+12V,-12V,能够平稳输出,就在ATX电源第8PIN,输出一个约5V的电压信号,为PG信号,PG信号是主板上复位reset信号的源头信号,如果ATX电源侦测到+3.3V,+5V,-5V,+12V,-12V有对地短路或者漏电情况,则ATX电源立刻启动自我保护切断所有供电。
4、电源调整IC在供电+12V,-12V正常的情况下,以及PG信号正常的情况下,电源IC开始工作,输出两个高频脉冲开关信号去控制一组MOS管导通后为CPU提供核心供电Vcore
5、同时电源IC会输出另一个控制电压去控制某一个MOS管导通后,输出一个+2.5V的电压,该电压一般是时钟IC的供电组之一,并送给CPU作为参考电压Vtt2.5
6、时钟IC在供电PG正常的情况下,时钟IC内部的分频电路开始工作,它将14.318M的总频OSC,经过其内部分频放大后,送给主板系统各所需电路。
7、南桥在供电时钟PG正常的情况下,南桥将经过多重逻辑转换而来得PG信号,经内部复位电路加工后送给各所需电路复位。
8、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情况下,它将南桥送来的复位信号在加工后送给CPU
9CPUV,CLK,RST正常情况下,CPU开始工作。首先CPU开始寻找BIOS内部开机自检程序。沿地址线发出寻址指令CPU--北桥--南桥--BIOS。
10、在此寻找过程中(一刹那),寻址指令一旦到达南桥,就会在PCI  bus  A34槽位上产生一个波形信号,我们称该信号为桢信号,FRAME#,(用示波器可以看到)
11、一旦CPU寻址指令到达BIOS,就会在BIOS的第22脚上产生一个波形信号,我们称为片选信号CS# ,即使BIOS芯片取下,还可以测到C S #,如果有,还不行,就是BIOS后者外围电路有问题。
12、CPU找到BIOS后立即读取BIOS 内部的开机自检程序,并沿数据线送回CPU 执行,BIOS--南--北--CPU这时诊断卡上BIOS灯一直在闪动,数据线出问题,灯闪一下。
13、在整个自检过程中间,可以看到插在PCI槽上数码诊断卡上以十六进制代码反馈而来的各种自检步骤。
14、一旦自检完毕,CPU 就会输出自检报告单在屏幕显示出来。
15、接着BIOS自检程序将控制权移交给操作系统引导程序。

网友:
感谢楼主,步骤很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网友:
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希望高手们继续补充。

网友:
谢谢楼主,讲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没系统学习过

网友:
感谢分享!对我是扫盲呀。

网友:
的确是详细非常
感谢了

网友:
简单易懂     谢谢

网友:
我见过的最好的帖子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只有流程没有维修

网友(2012-04-04):
谢谢咯 慢慢学习中

网友:
谢谢楼主  你的材料很好 ,我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