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车载CD 改装外用 会的朋友进来看看 ....

楼主(2012-01-09):
                           其中有几个信号看不懂:+B接12V 外壳接地.CD机可以正常进出碟   还有MAIN GND .ILL+. REMOTE GND. SECURITY.  K-LINE.  TEL MUTE.  REMOTE. VSP. ACC.  这些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点评):
MAIN GND---主接地,TELMUTE---电话静音控制。

网友:
没有必要改吧。。普通的cd 买个也就几十块钱。。现在很少人用cd 了。。

网友:
别听2楼的 兄弟我支持你。建议你吧接线图拍的清晰一点大家都好看看、

网友:
电源两根线,还有一根控制线也要接,有三根就可以了,应该是电源和ACC并在一起就可以了,可以百度一下,参照一下别的CD机的接线,以前搞定,没有印象了

网友:
现在都很少用CD了   研究研究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用的是六碟的VR-CD机。看中的是解码芯片好。B+和ACC接一起。再接入12伏电压

网友:
看图接应该不难吧,这个是带功放的想出好声得改造功放电路部分,要出声直接接8欧喇叭,你的图片拍的太虚了,另外这机头是三菱芯片的音质一般般,SONY的还值得一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东西不错嘛,三菱出品,ACC和B+一起接到12V上就行了

网友:
车载音响系统效果很好的    对照型号  网上搜索一下看看吧    图片比较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嘛,三菱出品,ACC和B+一起接到12V上就行了

同意,支持一下

网友:
车载音响系统效果很好的,我现在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