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SONY VGN-CS13H无待机,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走了弯路!

楼主(2012-01-09):
秒杀SONY VGN-CS13H无待机,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走了弯路!
最初故障客户装系统一半后掉电了机器再也开不起来了,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无待机电流,测量5VPCU未产生,故障锁定在待机电压产生相关电路!
根据图纸查到待机芯片ISL6237的第七脚已经送出6237LDO5,5VEN开启信号14脚为低电平,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查VIN_PROTECT#是由6237LDO5给U51供电产生此信号!

此型号也作为3VPCU的开启信号,此信号不正常造成5VPCU和3VPCU异常造成无待机

经分析此信号被C4164不良拉低电位拆除此电容后量此信号为4.5V左右,5VPCU 3VPCU正常产生!
至此故障已经被秒杀!心中大喜准备装机叫客户来取机了!

欣喜之余悲剧上演了,装上外壳后上电电流0.85左右无跳变,故障为CPU不工作,先刷个BIOS
量CPU工作条件都正常,换CPU试故障依旧
难道是北桥虚了,不可能啊,我就是把散热模组取下来把主板小心翼翼拿出来啊,也没做其他大动作,怎么CPU就不工作呢?
没办法了,只能一步一步来了,先上CPU灯具吧,结果CPU座的螺丝柱挡住灯座放进去了,翻过主板准备拿下CPU座固定支架,
意外的又降临了,原来是CPU底座下面的那个弹片变形碰到主板CPU座背面的信号点上面了,难怪CPU不工作呢

矫正弹片装机一路狂奔到XP桌面,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放下,o(︶︿︶)o 唉真惊险啊!
还好我不是加焊党,要不又得去搞北桥了
这是我的一点维修经验希望对大家修机有所帮组,少走弯路!

能开机的BIOS我试过的

网友(点评):
果然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CPU被面的支架  变形  还是安装的时候弄的啊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主很细心,,盲目的做桥只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A:
请仔细看第4幅图,应该能发现问题点的!我已经图文并茂解说了!
这个我分析应该是取出主板或者装主板时碰到或者拉倒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第4幅图,应该能发现问题点的!我已经图文并茂解说了!
这个我分析应该是取出主板或者装主板时碰 ...

楼主的的思路 很明确  这样会少走很多弯路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第4幅图,应该能发现问题点的!我已经图文并茂解说了!
这个我分析应该是取出主板或者装主板时碰 ...

修好了还得装,拆装比修要费时间。。。怕的就是这样修是修好了,装上又出问题了。

有同感,拆装机是个繁琐的过程,

网友:
谁说拆装机子没危险 连清理灰尘都有风险 修机需谨慎

网友:
维修本来就是仔细活,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LZ很细心    本本刚开始学 学习

网友: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

彬彬有礼 -5 严禁灌水

网友:
各种故障啊  维修有时就是这么蛋疼

网友:
修本本,折装确实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很仔细,功夫扎实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很小心  是我就完了

网友:
切误盲目的维修,扩大故障!

网友:
条理清晰,另人佩服啊。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是电容C4164 的,VIN-PROTECT#是低电平是多少伏呢?还有很多可怀疑的元件呢比如说:U51,U50,Q5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