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不认

楼主(2012-01-10):
请问日立硬盘不认 拆开硬盘磁头反复的跳动,不归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反复跳动?在寻道吗?
不能寻道的原因,第一是板,第二是磁头。固件的可能性也有,不过比较小。

网友:
头的可能性大一点 日立的盘坏的也挺多  虽说是头的事 有板的话还是先套一下板 毕竟套板比换头容易多了
不行了再换头吧

网友:
说的很对,值得参考。

网友:
请问楼主遇到的“盘不认” 是什甚意思?  可否详述一下?

网友:
3楼的方法我同意。日立应该和IBM是一起的,驱动芯片坏了都喜欢敲盘且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