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A190A2-T40黑屏

楼主(2012-01-10):
奇美A190A2-T40 ,19寸的,开机灯亮,但黑屏,没有如何反应,比如一亮就灭的问题,

拆机一看是高压板问题,有二个P605八脚IC烧黄了。。好办换个高压板,熟练地接上地,12V压,开关信号,接好灯管后开机,一

亮就灭,电源指示灯不亮了,是不是电源上受保护关闭输出电压??查了N久,外接灯管也是一样故障,没思路了,是不是驱动板

问题还是高压板那边问题?高压保护关闭电源?我只是把原高压板上的开关信号和ADL,供电全断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測試燈管有問題嗎?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不行,单独检测电源。

网友:
你看看开管键有没有3.3电压。灯管你测了么

网友:
测下驱动板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真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了,5V电压就没了,12V电压有,

如何把12V电压改成5V加在5V供电的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