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12去掉集成内存颗粒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2-01-10):
  一台联想昭阳K12用一会就蓝屏,用RST检测是板载内存有问题,于是把板载内存的颗粒全部去掉了,然后开机电流上到0.84就不跳变了,请问难道联想的BIOS里面有参数吗,?不然怎么就不能显示了呢

网友:
这是基本常识,你以为把板载颗粒去掉,插上内存就行了,不行的

网友:
你取了板载不行的,要装上才显的!

网友:
谢谢  郁闷了 8颗颗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