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F5R二次触发无反应,TPS51020在作怪

楼主(2012-01-10):
同行送修,接可调电源测试,首次触发正常亮机,断电后再次触发无任何反应,两次待机电流完全一样,均是0.025
断电一分钟左右通电又能再次触发,CMOS电池放电不管用
静下心修吧,一看桥被干过了,心里就凉了,一想既然有时能亮机,说明桥肯定还有口气,再想到cmos放电也不能二次触发,跟桥更没关系了,仔细一看原来被干过的不是南桥,是北桥,放心了,跟桥绝对没关系

开张将近一年了,得益于饼哥的栽培,也算够得上二五眼的水平吧,从一开张就很忙,什么时序 电路分析啊,哪有空去分析这些,天天上网搜通病,已经退化的快成猴子了,这次也不例外,上论坛搜吧,好多人都说这型号的本BIOS爱出毛病,反正刷PLCC32也没风险,那就刷个,小搜一下没找到程序,压压南桥吧,还是老样子,测测晶振,有波形,又在论坛搜了搜,好像跟触发有关的毛病大多说是EC,换这个有点风险,半夜怎么给客户报啊
想想这一年来下载分用了不少,快过年了,争取不靠通病修好这块板,发个帖,挣点分,也进化一下

在不能触发和能触发时待机电流一样,那说明待机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事实证明这个错了),待机条件应该都满足,
考虑触发时的信号吧,先测开关的触发信号,在不能正常触发时,开关也能把正常的低跳变发给EC。
再测EC发给桥的PWRBTN#,在不能正常触发时点开关,测IT8510TE的69脚电压竟然一直为0

,此脚受 +3VSUS的上拉,测量发现+3VSUS为0,
从上面两图应该可以看出来,+3VSUS是来自+3VO,它由TPS51020产生的,TPS51020的开启脚 在可以触发和不可以触发前测量均为高电平,这回晕菜了,想不通,跟BIOS、EC南桥肯定都没关系了,应该就是51020这部分电路的问题。想到上次修个进水的T61,CPU供电芯片ADP3207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CPU供电,最后查到是的RAMPADJ连的一个电阻腐蚀了。觉得靠开启信号、VID组合什么、芯片供电有时并不可靠,干脆来个直接的,在可以触发和不能触发前分别量TPS51020各引脚电压,对比一下就能发现问题了。

黑框里的电压是不能触发时量的
这么多不一样的,有点恐怖啊,排除一下吧,芯片的16脚~30脚全是跟输出供电有关的:驱动上下管,BOOT,23、25脚是通过电阻接地的,不受外部影响。

(23、25引脚定义,以前爱学习时自己翻译的,有兴趣的看吧)
4脚~10脚,两次电压测量都一致(5脚不一样,自己想吧)可以排除,1、2、3脚在两次测量中电压不一样,但不受外部电路控制,也可以排除,11、13、14、15也不受外部控制,排除,12脚是PG,芯片发出的,更不用考虑了。
既然全都正常,那就是TPS51020本身了,换之而后快,刚开业时买的芯片终于又派上用场了,换后多次触发均正常,看来零件备得全真有好处啊,秀一下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0):
楼主写的有水平,太有才了,维修高手!

网友(2012-01-10):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啊,一个一个脚去手写分析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51020爱坏,第一次触发后在关机,3.3V 和 5V会没有,要断电后 才有

网友:
学习了,不错,手写这种方法很管用哦

网友:
这块板算二修么,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
宗帅的帖子第一次见到,不错,更学习的时候一样喜欢分析

网友:
我修到过和你差不多的   ASUS  用电池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掉就不行  需拔电池   在开   在开机前有 35 V关掉就没了  换了待机就好了   中间换了个EC  和刷BIOS  *脏话*

网友:
我也经常修道TPS51020坏的。。。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非常不错,实力强。

网友:
不错,手写这种方法很管用哦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看的都辛苦,感谢你的帖子。

网友:
和楼主同感啊!开业时几千大洋买的芯片现在除了631啥的基本没用上过眼看着I3I7啥的机器满天飞老芯片基本快去博物馆了,楼主自己一个人顶店吧?一个人就是太忙没时间仔细分析电路

网友:
楼主有现成的配件直接换了多好呀,还要那么麻烦对比电压!

网友:
好!这是一种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必杀技!不管过程怎样!我们大家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修好!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测了条件都正常,就换芯片了

网友:
51120是爱坏的件呀、……

网友(2012-02-17):
在ASUS机器上我也遇到过51120坏的。。。

网友:
时开时不能开的,不仔细分析怎么会联系到51020本体坏呢,

网友:
看来这个51020还是很容易坏的,这种故障还真不好排!

网友(2012-05-01):
这个板子,修了好几片都是这种故障的,不行的话,就是TPS51020和南桥的问题,其他问题很少见

网友(2012-06-09):
看来有些板还得必须要用理论才能修啊

网友:
只可惜我的delln4050就没那么好的运气

网友:
楼主太强焊了,这样都行,要是我早崩溃了,佩服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LZ很有耐心,要是我就直接换IC试试,一个个脚去量还确定它的好坏,太麻烦了

网友:
基地确实很给力。思路清晰明确

网友:
看来这是一人通病呀!是吗?

网友(2012-07-11):
听楼上,楼下的都这么说51120是不是可以认定为通病呢??

网友(2012-08-26):
我也修过TPS51020坏的,这芯片好,又好看,又好焊。又爱坏,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