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绿蓝黄紫等颜色循环变化,DELL液晶显示器怪异现象

楼主(2012-01-10):
型号:DELL E177FPC
类型: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客户拿来的时候说闪下灭,我实际测试的时候却能亮,但是屏幕上的颜色却在周而复始的变化,白-红-绿-蓝-黄-紫等颜色,液晶显示器背面贴着一张保修签,以前修过高压板供电部分。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高压板开关管部分已经惨不忍睹,被烧成了黑色,于是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改高压板。很快,我就把一块通用高压板顺利的改好了,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开机后屏幕上依旧是颜色的变化,就像是我们用测评软件测屏时候的样子,老师说那是屏幕在自检呢,很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我又把驱动板上看似脱焊的地方补焊,结果依旧让人失望!
于是乎,我不得不上这来请高手助阵了!

网友:
你没接主机试机吗?
我以前也不知怎么按,就按到这个模式了,断电后接上主机,开机就会切换过来了。

哈哈,谢谢拉,还真是这样

网友:
屏坏或者 驱动板故障..进入自检(也称工厂.保护.老化)模式了

网友(点评):
其实,我和你想的一样,但是接上信号竟然好了

网友:
显示器不接信号就自检。接上信号就应该能好。有一些显示器就这样。

哈哈,被你说对了,谢谢

网友:
HP的不少机器是这样的。一般不接数据线按到电源旁的按钮会进工厂模式。检查按钮或驱动板。

正确,不过我这台是DELL的

网友:
用一套试机板看下,先排除屏问题在说,开关上面有电阻电容吗?

网友(点评):
嗯,这个办法太麻烦了,刚来的时候就知道屏没事,不用排除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复位一下。。

呵呵,已经好了

网友:
多简单的问题啊,你老师没告诉你解决方法?有很多机器就是这样,没接信号线就是会出现自检的症状的。接信号线,恢复下工厂模式。如果还不好的话,就近工厂模式调一下。

回答正确,非常感谢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大部分回答的都正确,少数回答的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