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灯管依旧保护

楼主(2012-01-10):
客户送一台19寸液晶,故障亮下暗屏。应是保护的问题,拆后,测量5V、12V电压正常,用自制的点灯器测四根灯管,下组有一灯管不亮,拆屏,不亮的管已断,另一灯管也已发黑,两灯管一起换之。装屏上电试机,故障依旧亮下暗屏,思考应是上面两组灯管一定也老化了,但是已给客户报价了,并不想再拆屏了,只能考虑去保护了,查看机子3193的15脚有导线相联,将导线去除,上电试机正常,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与其去保护,还不如你压根就不要换。要换全部换掉啊

网友(点评):
就是嘛,已经拆开了为什么不彻底一点。

网友:
呵,下换上不换,亮度完全不一样,不换直接去保护,效果更佳

网友:
这情况就只有去保护赛

网友:
最好是2组一起换,不然上面那个灯管老化了又要返修,麻烦、或者先给客户说清楚,上面那个灯管也管不到好久了,现在可以勉强用,让他选择换不换、

网友:
多测试下才是……

网友:
灯管又不贵,既然拆开了就全换完吧,这样的故障我一般都是直接和客户说换四根。就算坏一根,我也说换四根。这样好收钱。你收客户多少啊?

网友:
去保护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情况是,外接四根灯管正常,拆屏更换四根灯管(我通常是四根一起换的)后,还是亮下就灭,难道是灯管没换好吗?请问换有哪些地方没想到的呢?

网友:
如果下次再出问题,客户拿到别处去修,别人一看,说你上次修过了,是取消了保护,造成这次坏的比较多。那客户可能会找你麻烦,就算不找,对你店的信誉会很有影响。得不尝失。

网友:
有的显示器要求严格,它检测到没用过的新灯管就会保护,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换上新的但是还是保护,那就把保护引脚给它接地声明点:这种保护必须在不能短路的情况下。
以上这种情况一般给客户说的是高压板的价钱,应为在去保护的情况下一旦在保修期内因去保护坏的话,那么高压板就彻底的坏了,所以要报高压板的价钱。

网友:
换了保险些,,,不换的灯管也定不了太i久

网友:
上次我也修了个清华同方的机器,也是高压保护鸟。定了灯管就把屏拆了。灯管会来点了一下,新灯管比旧的电流还大。换上去果然还是保护鸟。老子毛了。直接勾锡去保护。就OK了。亮度也上去了。呵呵

网友:
保护怎么去的啊

网友:
也在情理之中,新灯管和旧灯管在长度,直径上未必是完全一样的,再加上旧的灯管用了那么久,一些参数可能也发生了变化。

网友:
学习了如果楼主说明一下怎么去保护就好了哦

网友:
不一定要去保护,现在市场上有好多灯管都比较差,

网友:
就是,灯管值几个钱哟,要换一起换。

网友A:
去保护不好返修么?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小王良
去保护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了。但实际客户应用中,存在不确定因素。一但显示器发生故障,没有电路的保护,故障扩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不好返修么?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去保护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了。但实际客户应用中,存在不确定因素。一但显示器发生故障,没有电路的保护,故障扩大。。

网友:
新灯管和旧灯管在长度,直径上未必是完全一样 ,灯管值几个钱哟,要换一起换 去保护不是办法 弄不好烧屏的

网友:
换个液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