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1-10):
联想C466L不开机待机3V 5V没有

查到3V5V的SHTD有7点多V的电压。ON的开启电压没有,ON的开启电压连着MAINPWON这个脚,查到是被PD6这边拉低的,PU1B是个比较器,查比较器的正相端2点多V,反相端3.2V明显是正相端电压过低导致7脚电压低的,于是查5脚的外围电路,查电阻都正常,于是代换电容PC14电压升到5V正常了,可能是电容轻微漏电,或容量不足导致电压偏低的。通电3V5V有了,插屏显示了,试机OK.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的贴子

网友:
楼主讲得不是很清楚       不过学习了

网友:
好的思路+好的动手能力=修好的机器

网友:
楼主讲的不是很详细,看的有些纳闷。

网友:
楼主很熟悉这机器的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不行,楼主思路清楚。

网友:
最好把SHTD的那块开启的ON的图贴出来就更好了,这样大家就能看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