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K

楼主(2012-01-10):
       昨天同行拿来这个板,通电自动开机,测试卡能跑到头,有时跑到头后能停留1至2秒,有时跑到头后就停机,不上内存时跑EO并有报警声,也停机,如果不插CPU 12V供电不会停机这时候按开机键无反映,开机脚触发电压4.8V,IO为IT8718F-S/GX-L,怀疑是IO坏了,但不是很确定,手头也无这个IO,不知大伙以为如何,或是有啥好建议本人可以试下,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 测下atx14针到IO看有没问题!

网友:
我也这么看估计是io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你要确定能不能关机先。不能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该板前几天已修好,故障原音是开机接口至IO中间断线。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同型号的主板,诊断卡代码跑24不显示。我刷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