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G31M-ES2C的双BIOS可以一起刷吗?

楼主(2012-01-10):
我的板原来跑码79,本想刷BIOS.后来在论坛看到可以复位主BIOS.方法是短接1和8脚开机就可以。结果我复位后出现了跑C1,就在官网上下载了BIOS,我只刷了主BIOS,结果还是C1.请问哪位师傅对技嘉 GA-G31M-ES2C的双BIOS研究过,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
再问一句,两个BIOS的资料是一样的 吗?

网友:
刷一个、板子上上一个。。正常后刷另外一个、、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
那简单的很    刷完后把电池发过来扣在主板上    多放一会儿电   只刷一个    主板点亮后主板上有命令   可以自动刷到付的上    两个bios是一样的  要还是不过   就换个低点版本  记住版本号必须一样

网友:
首先谢谢两位楼主,请问可以全部刷了吗

网友:
刷一个就行了,还非要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