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0,21,23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10):
.
如题,一块不知道牌的775的主板,主板跑00,21,23档住.同时三声长报警.测各供电正常.重点测内存供电,1.8V,VTT 0.88V,时钟137PIN 0.75V.
没有思路.请教各位大侠.
主板

网友:
这就是内存跑不过啊,有没内存测试灯,量一下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其他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其他正常啊,

网友:
bios 问题 刷个就好了
bickey
你是什么知道是BIOS问题?

网友:
打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看有无异常

网友:
现在测出来了,238脚没有电压,SPD电压0

网友:
你内存条是不是坏的哟……

网友:
谢谢大家,板已修好,是内存SPD电压没有,直接飞线238脚到ATX3.3V,上内存,亮机...OK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有可能是断线了 飞线省事

网友:
刷BIOS,然后换内存条。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