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在logo处,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bios,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2-01-10):
清华同方的台式机,冬天按了电源开机没反应,要等二十几分钟自动会启动,昨天自动启动后停在了同方的logo处,按什么键都没反应,也进不了bios,重启也没用,于是拆主机擦了下内存,开机有正常了;今天开机又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次没有擦内存而是把硬盘重新接了一下,有可以正常启动了,请问各位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USB那有问题啊,修本本的时候就经常有这种问题,档在LOGO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拆过主机后把原来的东西接上就能开机啊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有地方虚了,接触不好导致的吧,因为在你拆装时可能就晃动了哪里,再仔细看看主板吧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具体的机型或者是什么板子说一下比如是775针的还是am2的主板楼主什么也不说我们如何帮你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不行检测硬盘看零磁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基体情况要进一步检查

网友C:
IDE线    硬盘     光驱   最有可能

我也遇到不少,同意检查 硬盘 光驱

网友:
刷个BIOS,然后把机器装好,细心点,接触好。

网友:
先最小化开机啊,只要CPU主板显卡内存,能开就不是主板CPU的问题,可能就是硬盘数据线,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把具体的机型或者是什么板子说一下比如是775针的还是am2的主板楼主什么也不说我们如何帮你

主板型号是ECS 761gxm-m v1.0

网友:
先检查下 线 与接口  一点点的排除  放下电  不挂盘 试下

网友:
硬盘不好也可以卡logo。可以把硬盘不插试试。

网友:
卡LOGO 界面的时候  因为在认硬盘  所以。。拔插可能可以解决。 如果不行了。 就换硬盘吧

网友:
是不是三合一的桥?如果是就直接烤桥,我前天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进BIOS光驱硬盘全找不到,烤完就好啦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E线    硬盘     光驱   最有可能

同意!硬盘重新插就好了 换条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这种叫开机档机故障多半是外设或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最小系统法测试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把硬盘不插试试

网友:
首先考虑的是主板,换个同型号的主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干桥

网友:
拭目以待,看看倒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遇到过显卡坏了卡开机画面的。。。

网友:
尝试清BIOS

网友:
我也见到过ASUS X51L 挡LOGO 裸板还是挡LOGO 加焊南桥无果 后来直接换主板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试了一下,不接硬盘无效,再不接光驱无效,把键盘鼠标等外设再去掉还是无效,两个内存单独试没用,只剩下显卡和CPU了,换个显卡试可以了,再换上原来的也行了,最后还是没找出症结所在,郁闷呐!

网友D:
可能就是 接触不好 我也碰见过 拔下 硬盘重插就好了 现在也没出问题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来我个人认为电源有很大的嫌疑
楼主先好好测下电源的各个电压

网友:
可是试试换电源 有的是电压不够

网友:
先换个好电源试下,卡在LOGO处一般是找不到硬盘,也许就是电源给硬盘的供电不够。。。。。。。。

网友:
昨天后来发现有一根内存好像坏了,今天第一次开机就能启动了。另外还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通电后按电源键机器没反应,电源灯也不亮,但是鼠标亮,要过好久才会启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咱不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