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星2213LN显示器严重拖影维修一例(屏故障)

楼主(2012-01-10):
客户送来一台2133LN的三星显示器,报故障是说看着有点晕~。。。鼠标后面有好长一个尾巴 。。。接电试机。发现刚开机一瞬间机器明显白一下屏然后有很多彩色的线条。。2秒钟后出现无信号输入菜单,后面有好长好长的尾巴,,看来。这就是故障了。马上拆机。。。拆开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电容有没有变型的,,结果你懂的。没有这么简单,,,测量主板上12V  5V电压输出正常。驱动板上的3V  1.8V都正常 。。量了LVDS信号线对地的阻抗。。也是正确的。。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很正然的想到是程序问题了。。呵呵,当然。我也一样。找程序时候发现自己的资料库里面竟然没有这个程序 ,上网找朋友要了一圈。。。终于找到这个程序了。。。上编程器写程序。写好以后满怀信心的通电,结果还是一样,,,很失落,找来通用板写好程序在通电  NO SIGNAL显示在屏幕中间,没有闪动(因为这个NO SIGNAL不是移动的所以看不出来是不是还有拖尾,断电,在通电却发现还是要先白屏,在显示NO SIGNAL  看来故障还是没有解决,看来故障确定是屏上故障了。报价维修吧,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的维修过程吧。
先是型号如下图

这个是屏的型号  中华的屏
这个拖影大家应该都有思路了吧。无非就是TFT开关异常了,最有可能的就是VGH和VGL电源了,在这个屏里面VGH被称为VDDG,VGL被称为VEEG下面我们就来检测一下屏上的电路吧。
打开屏上的电路发现嘿。这屏不错所有电源的测试点都有引出来。规律的排列在一起哈哈 看图

从头开来先是VEEG电压为-6.639V如下图

在测VDDD电源,实测结果为3.319V如下图

在测VDDA电压为12.945V如下图

还有最后一个电源,就是VDDG电源测量结果如下图

这是全部的测试结果
以上的测量结果表明   VDDD,VDDA ,VEEG,电源都是正常的唯一异常的电源就是VDDG电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VDDG电源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VGH电源,负责TFT开关的VON,那这就正确的验证是由此电源的异常导致TFT开关工作异常导致上述的故障现像。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定VDDG就是引发上述故障的根源,我们只需要解决VDDG电源的故障就可以修好此台机器那么我们就来查一下VDDG电源的来源吧,,经跑线得出VDDG的电源来源是经Q503转换而来,实际电路如下

VDDG电源由Q503的发射极而来,Q503的C极电源由D504  D502  C525  C510组成的两个电核泵电路提供开关脉充取自于升压芯片产生的开关脉充,实测Q503的C极电压是正常的37.202V如下图

至此故障现像已经浮出水面

故障原因已经明确,就是Q503无法将电核泵的37。202V导通过去产生正常的VDDG电源从而导通上述故障,那么现在故障点。只有2个1是Q503    自身性能不良  2是Q503的B极电压异常导至VDDG无法产生于是马上量Q503  B极的电压为1.08V如下图

那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知识我们马上判断出VDDG无法正确产生的原因必是由Q503 B极电压异常所至由上图的实物图我们能看出Q503的B极是由IC504控制的IC504型号是ME431,R503  R504为ME431的取样电阻,于是我们马上测量TL431的REF脚为0.4V那么现在我们很确定的说此故障来自于TL431本身而非R503  R504阻值异常,至于原因就不多说了。这是基本的电路知识,在费主板上找到一TL431更换,换好后的结果就是和上图那样了,,, ,,,(因为上图是我换好后照的)为了方便观看在传一遍

图中的小红圈里面的元件就是IC504就是所说的故障元件TL431了,更换好后马上测量VDDG电源29.458V正常了如图

看一下图像。已经OK了,可以找客户要钱了,哈哈 。。OK后的效果,,如下图

ok后的效果

多多的学习了 谢谢
很好力!
呵呵 我不能对360小时的帖子评分。很不错。谢谢分享。
不错呀 我这里有个屏和你一样的故障 就死活不输出23.5V 升压板看不见电路很难修。

网友:
楼主Q503   B极正常 1.08V  不正常   这个管子是PNP的吗

网友(点评):
电压连的是发射极,可以看出来是NPN的啊。

网友:
图文并茂  感谢分享 没有遇到类似现象

网友:
楼主技术很棒,写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要是能来个屏电路讲解完整版的就好了,

网友:
厉害,学习,功底深厚.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2-04-02):
这种液晶的图纸几乎没有哦

网友(2012-01-10):
呵呵,我刚接手一台这样故障的显示器,没想到就有实例了,可惜还不知道VDDG在哪里

网友:
排除故障前楼主测得VDDG=2.2059V,排除故障后测得VDDG=29.458V,请教楼主,VDDG的正常电压值是如何知道的?查数据,还是电路分析,或者是找正常的同型号显示器实测对比出来的?谢谢!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楼主功底很深啊

网友:
很给力的楼主呀。!要是我碰到屏的直接推荐客户买二手的了。。我还要多加学习才行。。

网友:
液晶屏很少看到维修案例。希望楼主多发一些维修案例给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我手上这台,屏电路上的各个电压都正常,显示反应慢,有拖影,屏色泛白,屏线换过一样,用其他驱动板试过屏也一样,屏型号:HSD170MGW1,17寸宽屏来的,请问还有哪里地方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不太会修屏。

网友:
很好的文章。谢谢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好牛,会修屏,我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                液晶屏很少看到维修案例。希望楼主多发一些维修案例给我们学习。。

网友:
向楼主学习,楼主很强大呀!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Q503的B极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呀  杨哥的表是189呀

网友:
TL431 是个IC吗? LZ料件还真齐全啊

网友:
很精彩的维修~~~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