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没规律的掉电

楼主(2012-01-10):
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就在LOGO掉电,之前吹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用过将尽一个小时后掉电,现在怎么吹也没用了,还有就是之前风扇不转,就改为长转的(论坛上有的说可能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也可能导致掉电,可我改为长转了还是要掉)

2、3脚电压跳变不定,Q40和C491都换过,C501本身没有,加了一个都一样的掉电
本人是菜鸟,不会看电路,不晓得这芯片坏了还是其他有问题,还有就是EMC1423可以用其他的代换吗?望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可能是EC虚焊,加焊一下嘛……

网友:
短接u21的2,3脚试一下。

网友B:
换个CPU电源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电源IC试试

哎,条件有限啊,要是换芯片的话没把握的话不好换啊

网友C:
把所有电感通通加焊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所有电感通通加焊下

之前都加焊过的,CPU周围的电容也全部换过的,也没解决。
不过现在好了,把EC加焊了一下,在试机了,就看明早一来还掉电不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EC虚焊,加焊一下嘛……

谢谢了哈,加焊了EC现在不掉电了,正在试机中,就等在明早还掉电不

网友:
呵呵  大家  都在叫加焊  去掉过热保护  怎么样?

网友:
看来加焊EC好了

网友:
加焊EC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都加焊过的,CPU周围的电容也全部换过的,也没解决。
不过现在好了,把EC加焊了一下,在试机了,就看 ...

修好就好  有钱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