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770主板 挡D5 不过内存

楼主(2012-01-10):
昨天从客户拿回来一主板   客户说 内存坏了  换内存   插上新的内存挡D5不过内存    客户说原来的内存插错 烧坏了   内存上有两个金手指掉了    内存槽 241 242  脚有点糊      内存插另外一个槽挡D5   插烧的那个D4   报警   内存供电   正常

网友:
   查查 内存  时钟  SPD 供电   在仔细检查下有断线没  先把烧坏的座子换掉

网友:
晕..........座子短路了....................直接干掉............

网友:
为什么不先查看CPU?

网友:
先拆坏槽再说!

网友:
谢谢   各位的帮忙   那个主板解决了   当天把CMOS电池放过好几次电    都不行   不装CMOS电池  丢到一边 第二天在来修的时候   上电欢快跑码   插上显卡亮了   装上电池开机半天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排阻和插槽

网友:
查一下内存1.8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