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W726T 电流到0.6就掉电

楼主(2012-01-10):
神州承运W726T 电流到0.6就掉电 3,5V 都有,CPU 1.0也有 ,基本电压都有 ,难道北桥有问题?显卡插不插都那样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南桥和开机键有问题么

网友:
开机键没问题 啊

网友:
重做南桥试试,

网友:
换了南桥还那样啊

网友:
供电正常后 查时钟复位,时钟正常后 开始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