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T进水维修及图纸

楼主(2012-01-10):
今天接了1台华硕K53T的机器,这个机器是15寸宽屏的,客户说进水了。拿到售后看过,说换主板要1000多,(MD售后就是坑爹)然后我就和客户沟通了下,说进水已经1个星期了,哎,拆开先看呗
。。。。。。。省略百字
拆开机器后,主板上面基本上已经发霉了,IO发霉的最厉害,先用汽油刷刷呗,(我一直用的汽油)然后用BGA烘烘(如果修好,避免以后出现别的问题)
然后开始测主板上的对地阻值,测量后,3v 5v 主供电对地正常,ok可以通电,测量主板没供电,查保护隔离电路
经测量,PQ101的D级S级都有电压,控制级G也有电压,为主供电的电压,再测PQ102的D级没有电压,G级却也是主供电的电压,那就不对了,PQ101 PQ102的G级应该是一个差不多8V左右的控制电压,再继续测量PQ101,D级到S级的阻值只有40欧姆,D级到G的阻值也是40欧姆。把PQ101从主板上拿下来,测量,结果一样,确定PQ101损坏,从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MOS管,换上,厕所阻值正常,通电,ok,主板有电压,3V  5V出来了,开机。ok,ASUS的画面出来了,简装测试,一切正常,装机收钱,这个机器我报了客户470,嘿嘿@!~
再提供一个ASUS  K53T的图纸 ASUS

网友:
服务站不可能报1000这么低 ,楼主你被顾客骗了

网友:
机器修好就OK。不过你也够黑,,开完笑,不过在我们这里最多收200

网友:
分析还是比较透彻的  维修站不报高 我们还吃什么啊  要感谢他们才是

网友:
报200元也太低了,万一你修不好,那岂不是又要换主板重新报价呀,

网友:
450最低标准

网友A:
楼主,怎么测主板没供电呢?量那一块?另外汽油和洗板液哪个更好?

网友:
好赚的人民币呀。。

网友:
像这种机器,不收高点对不起进那么多水的严重性啊

网友:
希望楼主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测主板没供电呢?量那一块?另外汽油和洗板液哪个更好?

汽油如果喝一口没事的。洗板水喝一口就得住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汽油如果喝一口没事的。洗板水喝一口就得住院了。

看样子哥们你尝试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哥们你尝试过啊。。。。

汽油你没喝地吗?以前小一没油的时候就搞个管子...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你没喝地吗?以前小一没油的时候就搞个管子...然后.....

呵呵,摩托车没油了是这样搞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