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短路严重

楼主(2012-01-10):
如题:测出3V和5V后级短路,本人是新手,查了图纸去向很多,如果用烧鸡法的话,请问高手,一般摸相关电压的去向,不知高手一般摸哪些地方的?请指点???

网友:
南桥与IO是重点

网友:
哪个芯片耗电量大就先摸哪个,比如南桥。5V也短可以先考虑一下USB供电

网友:
电容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你上论坛查一下吧,有一个小电容坏得多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全面摸,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