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474tx 待机电压正常 加电掉电!!!!

楼主(2012-01-10):
掉电后不动,还会在自动开机,电流在0.5duo  有时候0.2多,有时候也是0.12  !只要是你不拔下电源他就一直在自动加点,掉电,,,,,,,
此时量电压也量不准确,只有一秒钟的时间根本量不到电压,只是知道待机电压正常!
求大家给我个思路吧。因为整个互联网都没有这个机子的帖子,我是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对了,还有我要个图纸你们谁能慷慨解囊啊,给分图纸呗!!!!!!!!!!

网友:
一秒钟完全足够测量各电压了

网友:
用示波器捉一下,肯定是缺电压引起的重启

网友:
没图是难搞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   你们谁遇到过这个情况啊?客户说是自然损坏,没有摔过,进过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