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 4A,稳压电源pcb 有dxp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12-01-10):
电源板是自己画的,我自己还没时间做,大家有兴趣的自己做做看,这个是调整部分,另外一个主电源部分还没画,争取以后传上来,d2394可以用大功率的NPN管代替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烧鸡!

网友:
楼主说明一下用什么软件打开文件呀?

网友:
应该是可以烧水了,散热器起码要水冷的才行,最好不要用串联降压电路,发热很厉害!

原理图看不清,看起来有错,另外再说几个缺点:一是发热大,二是电压精确度低,三是不防短路,四没恒流,不能恒流基本就没什么用,修不了主板,只能做一些小制作

网友:
是滴,可以煮荷包蛋了,这个是试验品,因为我喜欢模块化设计只要调整板换其他的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