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烧了,串个100W灯泡,灯泡噼噼啪啪跟放鞭炮一样,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10):
一个联想19显示器烧了,量了下F901开路,按开关灯不亮。
然后看论坛的热帖,于是在保险两头串了个100W灯泡。但一插电源,灯泡就高频率的一明一暗,还伴随“噼噼啪啪”的爆炸声,跟放鞭一样。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也跟着一亮一灭。。
怎么回事???时而断路,时而开路??

网友:
热电部分有虚焊,或是功率管尖峰吸收电容漏电。

网友:
谢谢。我给上面大电容放了电,现在不噼啪了。
电源指示灯正常,但灯泡不亮(不是微亮,一点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