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400R 红屏 暗屏!

楼主(2012-01-10):
       相当的郁闷,屏是好的,高压好的。主板上有块tsum1pfl-lf芯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12 21:26):
可以确定没问题的配件是:
1:屏,包括灯管
2:高压
屏线是经过测量的,每根都通,金手指清晰。
1.12日 MCU换过还是老问题!

现在主要思路就是 这一体机,没有屏幕色调调节,就好像笔记本的屏幕一样

补充内容 (2012-1-12 21:28):
卖液晶的说,码片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可惜的是原装的屏幕也是这样的问题。买个新的也是这样的问题。码片已经排除了。高手提供思路!!!!

补充内容 (2012-1-13 08:21):
这款一体机,没菜单键,用的是笔记本主板!但是又有TSUM1PFL-LF 的芯片

补充内容 (2012-1-17 14:50):
谢谢各位兄弟的支持,问题解决了!
方法:
按住调节亮度上跟下会跳出一个调节窗口  选择AUTO 自动分配  就解决了

网友:
全是红的那就查下RGB啊

网友:
灯管问题,换掉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出问提了,

网友:
感觉就是灯管。、、、没法。。。换吧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了换屏还这样。还是老实的查查RGB电路吧!

网友:
说是灯管问题的,拨开屏线试一下看会不会白屏就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了~ 这个不像是灯管,测一下屏线上面的八根线的阻值,正常都差不多~!

网友:
是数据问题,,,

网友:
屏是好的,怎么会是灯管的事呢,??

网友:
检查R G B,这个是缺绿色和蓝色信号

网友:
按下菜单看看菜单红不红,如果菜单也红换灯管,如果不红就先查一下三基色。三基色正常刷程序,换24C

网友:
楼主,弄好了,告诉我们大家一声,谢谢

网友:
先测测灯管就行呗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测

网友:
应刻是缺色哦。绿和蓝好像都没有哦

网友:
屏线排除了没有哦,东芝L系列的屏线坏了会导致红屏。

网友:
学习中,望楼主早些修好,发结果

网友:
灯管坏了  换

网友:
感觉不是屏线就是VGA

网友:
楼主,你怎么修的,把维修经过发出来看看!

网友:
看一下mcu芯片

网友:
检查主板三个信号通道。。。

网友:
按11楼的说法去做吧,

网友:
今天换了MCU 还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红屏的现象,不过一般都是灯管坏。

网友:
如果屏没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好告我一声啊,我见有的却色,针给叉歪了

网友:
17寸  屏供电 1.3V 是否偏低了?

网友:
灯管问题~不会红得这么厉害啊

网友:
如果灯管坏了 不是就不能点亮啊

网友:
我觉得换屏线看看,再不行就检测R G B。

网友:
看看颜色信号电路有没有问题咯要看看是缺色还是偏色缺色可能是信号,偏色的话也可能是软体问题

网友:
看起来好难哟

网友:
一体机??? 显卡是什么芯片??我曾遇到块独立显卡,也是这个现像!RGB三根地址线阻值都一样,后来换了显卡主芯片就好了~!

网友:
换一套驱动板试一下、。。程序故障

网友:
缺绿色,查RGB吧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试一下,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认真检查三基色电路及信号,缺G、B信号。

网友:
应该是缺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