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易美逊D725怪现象

楼主(2012-01-10):
一台D725机器 不开机故障:通电不显示 拆开主板  电流上到0.8A不动 但仔细观察得出结论 把主板静静的放在那里冷10分钟 主板可以顺利跑数0.5-0.60-0.55-0.65A 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使用 ,但是千万不能关机 关机了连续再开就又是0.8A不动了 冷静10分钟又可以开机了。换掉南桥 EC BIOS 51125再加焊北桥 有个NEC大电容 在旁边加了4个330V电容。都无改变 恳请高手出手相助 万分感谢

网友:
顶上去 大侠都回去过年了吗 ?

网友:
这是电源区,你到本本区问问吧。

网友:
遇到过一例类似的,U的问题。供参考。排一下。

网友:
确实有点怪,我好象是换U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