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2-01-10):
一个台达电源空载时电压都正常 一加负载转一下就停了再也开不起来了 打开发现一个电容鼓了 换了之后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 望各位师傅 不吝赐教     小菜菜我不胜感激                                        电源的型号   :dps-250ab-17a

网友:
1.输出问题——先把输出滤波电容全换了;
2.储能问题——就是300V大电容,更换,同时换分压电阻;
3.整流问题——整流管,取下来检测,坏了就换。

网友:
把全部电容换了,还不好的话,换电源算了,不值钱

网友:
都干了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控制芯片呢?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