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水泡了还能做数据恢复吗?

楼主(2012-01-10):
今天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他有几块硬盘。里面有很重要的数据。
被水泡了,而且已经有发霉的情况了,不知道这样的硬盘还能做数据恢复吗?
想请教一下,如果想做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办到!
数据恢复
langzi.
可以选择开盘, 修复率挺高的。

网友:
废了...............丢垃圾桶

网友:
我想可以吧,开盘啊
同意楼主:
5.0
jyfuok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板应该就行了,硬盘里面进不了水的

网友A:
可以试试 应该可以搞好 开盘

网友:
无问题啊。因为硬盘入面系密封啊。只要盘片无问题就可以恢复啊。

网友A:
这种硬盘不大好处理数据但也不是决对不行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一下!~~~

网友:
那像这种情况,难度比较大,是不是可以多收费啊!我们这有一家数据恢复公司他们去问了,人家没敢接。不知道是不是很难搞的说!

网友:
可以恢复

网友:
这个必须可以恢复。

网友:
难度挺大的.搞不好会白费劲。

网友:
应该换板就行啦

网友:
那现在看来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还是不要接的好。是吗?

网友:
你可以开盘看看 进水没有 虽然是密封但是 毕竟水也厉害呢

网友:
难度好大的,不是很重要的就不要恢复了。开盘也不一定好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吧,只要盘体不坏,就有很大希望可以恢复。。。。。。。。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吧,

网友:
里面的数据有多重要? 要命吗?
没干过就别干了

网友:
下水就下水了,还要等发霉了再找你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这个没有弄过,发霉了应该盘有问题了,就是说盘体。

网友:
嗯。我了解了,对于我来说,做数据恢复技术方面还不够。另外就是这个硬盘太难搞了,还是不要搞的好!!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B:
我想可以吧,开盘或许可以恢复

网友:
恢复概率:85% 的把握。

网友:
拿到专业的数据恢复的地方去开盘,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开盘就可以、但相对的费用就高呀、

网友:
被水泡过,换整片电路板,应该可以解决,盘体是不会进水的

网友:
换板就可以,但老板上有个芯片必须必须焊到新板上才行。

网友:
将发霉的地方洗一洗再放进烤炉烤下。。。应该行的。。。

网友:
应该可以嘛的,试试再说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了吧,一般人不敢修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只能试试开盘

网友:
肯定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