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ch

楼主(2012-01-10):
联想lxm-l15ch 闪一下就黑屏了  弄了半天 灯管 高压板 都是好的 换了一块驱动板就可以了  看了一阵就没有思路了 谁帮我想一下啊

网友:
是驱动板某一处短路了,而把电源板送出来的驱动板供电电压拉为0,造成微处理器不工作导致黑屏。

网友:
那你就直接把驱动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