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进水

楼主(2012-01-10):
HP  515        AMD 780  芯片组

从 触摸板进的水, 听说已有 半个月, 拆看一看,触摸板下方 一片白茫茫,
清洗了下, 发现就掉了一个电阻,    就是这个电路

清洗后的样子,没有什么腐蚀,(这个是我接好后的样子),

缺少的 电阻,另外一个上拉电阻也完蛋了,并且断线,飞

清洗完后,通电,状况是 有待机开关无反应, 经量    待机 3 5V  只有 TP51125 输出的 +V5AL  和  +V3AL     3  5 V   主输出没有
也不知道  在待机的时候 有没有 3 5V  主输出,  但 经分析看了下,  开关键  EC  南桥 的 待机供电 都用的  +V5AL 和 +V3AL
觉得  管他有没有 输出, 按开关应该 有反应了,   估计 南桥坏了

换了个 新南桥

裸点,通电, OK   待机 3  5V  主输出也有了, 按开关,OK  电流上到 0.3 几了,  心想 应该搞定了,
装上 CPU  内存,, 开机,  电流 上到 1.2  抖动, 心情愉快, 然后 上到 1.4   (有时候1.5 )  这个灯(下图) 闪一下, 电流降到 1.2
然后 死在那里不动了

搞的没有脾气了,  无奈下加焊了 北桥, 故障依旧

搞不好  南桥附近 还有断线, 头晕了,
哪位指点些 思路

网友:
学习什么了。。。。

网友:
1。5的时候有没有亮机?

网友:
还 是查下掉零件的地方,再看看有没有被上家修过?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是看一下进水  那些零件有没有坏了 还有你刚才说的  断线那是少不了的 好好的查一下吧

网友(点评):
是呀,围绕进水的地方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