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4s贴片场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1-10):
如题,865主板系统总线电压高,4.04v,检查为通过一个024s场管供电,现在找不到024s管,请问用什么管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随便一个 板子上的总线供电上的就行啊

网友:
一定一样型号才行

网友:
用3055.15N03代换试试,一般的总线供电管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的回答。
我看了几块主板,有的系统总线是由电阻降压、限流供电的,可以把024s去掉,改为电阻供电吗?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的回答。
我看了几块主板,有的系统总线是由电阻降压、限流供电的,可以把024s去掉,改为电阻供电吗?
对不起,网络状态不好,等不及多按了一下,重复了。

网友:
跑了一下线路,看来用电阻供电是不行了。Q3取下后,中间脚电压为4.04v,DDR92脚3.2v,看来不像是Q3的问题。上图,大家看看,给个意见。

网友:
跑了一下电路,如下图。看来电阻供电是不可能了,Q3拆下,中间脚4.04V,第2脚3.1V,一脚是12V供电。怎样往下进行,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G级高吧,往上差
摘下来的Q3量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级高吧,往上差
摘下来的Q3量好坏了吗?

4.04V高,测R156下端,电压3V多,是不是4.04V是由南桥来的?
摘下来的Q3二极体2、3脚一端1.多,反过来0.5几,当时没有记,当时看到3脚4.04V,就认为不是Q3的问题,又给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