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HP 516跑码48,请大家支个招?

楼主(2012-01-10):
本人收了一台HP516,AMD的芯片组ATI的显卡,主板开始是不开机。它人修时动了IO和北桥,IO和北桥都被换过成了其它芯片且IO边有明显的掉件,论坛上下图纸看后补上了掉件和换了正确的IO和北桥,但跑循环码,后刷BIOS后现跑48,本人怀疑是显卡问题但加焊后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别人还设到有故障!该机本人修了一天,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团结就是力量嘛,所以请各位支个招。。。

网友A:
换个U看看是不是U坏了

网友:
笔记本代码就是麻烦  ,我到现在都看不清楚  笔记本诊断卡 代码 是什么意义   要是像台机  C1   D1   E1 那样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拿下内存看跑什么代码    这种情况只能一点点的试喽

网友:
这个板在报废边缘了,人家都乱搞的。怎么知道会不会电压调到30V。开机。。。。。

网友(点评):
电压调到30V开机的后果是???????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但自己的东西就想多搞一搞,因这都修到这一步,没修好有点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拿下内存看跑什么代码    这种情况只能一点点的试喽

是啊,只有多试一下了,不过我还真没有拿下内存后看过哈,因这我总觉得已经过了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看看是不是U坏了

U???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