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老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怎么修?

楼主(2012-01-10):
接到一个明基老显示器,来时亮一下就灭。拆开看有两个三极管短路了,换了后测试了一下,好了,但装上后发现不亮了,拆开量到中间有一个保险烧了,把保险连上测试了一下亮就装上了,装上后又悲剧了,鸡吧又不亮了,无从下手了。客户催得急就拿走了,说白了还是自己技术不够,小小白求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三极管坏了,C5707 9024,要检查仔细

网友(点评):
我也小白客户吹的急的我一般都不修,接件都是喊客户2~3天后再来拿。

网友A:
应该是后级短路,没有实物图不好分析呀,还有测试数据

网友:
好好修呀!祝你好运!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吗

网友:
高压有问题不?

网友B:
这是明基的通病,换5707就是你所说的三极管。查看保险断掉了,就直接连上。然后再看看无极电容有没有损坏。然后再加焊下高压部分,尤其是高压线圈,无极性电容,5707,9024和电感。切记一定要加焊!!!否者比返修!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对的,就是这些了!你淘宝搜吗,有卖套件的就知道该换什么了
顶下,说的对,5707和9024全换了,然后给高压包全部补焊,一定要补焊,不补焊的话还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像灯管的问题,灯管坏了,不会影响到电源板,总是烧坏元器件,,多数都是电源板本身问题

那高压呢?

网友:
急的客户 修不好就跟直接跟换电源板    自己在修好不就自己的了么  我一般遇到急的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
场效应管和保险可能又烧了,换完这些东西以后升压变压器要补焊,不然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明基的通病,换5707就是你所说的三极管。查看保险断掉了,就直接连上。然后再看看无极电容有没有损坏。 ...

顶,两个管子(5705)容量烧的话,5707管子中间的电容大部分是虚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顶,两个管子(5705)容量烧的话,5707管子中间的电容大部分是虚焊的

呵呵,这种现象一般有5707的电路都会出现。

网友E:
改高压吧 这样修太麻烦了 即使修好了也用不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明基的通病,换5707就是你所说的三极管。查看保险断掉了,就直接连上。然后再看看无极电容有没有损坏。 ...

正解。就看到你说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级短路,没有实物图不好分析呀,还有测试数据

怎么看前级后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明基的通病,换5707就是你所说的三极管。查看保险断掉了,就直接连上。然后再看看无极电容有没有损坏。 ...

我的是5707坏了,换了两个5706.也发现两个三极管中间的电容明显的虚焊了,无极电容就是两个三极管中间的那个电容么?有两个我都量过了,都是对地,这是正常时么?原来线圈都要加焊,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高压吧 这样修太麻烦了 即使修好了也用不常

没有通用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种现象一般有5707的电路都会出现。

9024也是一种三极管么?我就看见过5707和06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 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说到那么难了 呢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哪块板的问题 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管子没坏的话 把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PF楼主的胆量,看到保险管烧了,敢换上马上盖机。。。。

网友:
明基的通病。换5707. 电容。保险。大多这样坏的,有的坏9024.原因是高压变压器开焊造成,要先补焊再换好件试机。

网友:
你量供电了么 你换的那两个三级管是n管还是p管 和以前那俩一样么

网友:
不亮了有可能是因为电源版没供电

网友:
换灯管吧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