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2-01-10):
开机复位脚电压,由高变低不断在动,测试卡也是不断重启,ATX第8脚电压正常,接下来跑线路,跑到一个472电阻,发现阻值不正常,更换一个,开机有显示了,看到希望了   。关机再开又不行了,复位灯闪的慢了,还是重复跑码。接着472电阻跑下去,到一个AS358M的IC(不知道什么芯片) 来一个代换法,换上去,这次就把问题修复了!

网友:
AS358是集成运算放大器,论坛里面有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PG 信号不正常 会开机不显示  也会造成 不断重启吖

网友:
看来我还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