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安装后蓝屏

楼主(2012-01-10):
是方正科技文祥E630的品牌机,主板是英特尔915DBT原装板代工,PCIE显卡标鉴贴着GF 6200TC SUPPORE 256MB DDR TV,GHOST了N个系统都是蓝屏,然后进入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又可进系统,显卡驱动无论用公板驱动还是用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安装都是蓝屏,原先怀疑显卡问题,碰到另一台好机一样的,原XP系统正常,想重装系统,装后又是蓝屏,才知是显卡驱动不行,重装前忘了备份驱动,哪位朋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感激不尽,求此显卡驱动,谢谢

网友:
驱动到官网下载啊!

网友:
应该在官网可以找到

网友:
官网找不到吗

网友:
手动安装驱动!  不要使用驱动精灵什么的!

网友:
能安装都安装了,有原显卡驱动的提供一下,至于网上下载的都没用的,手动自动安装都是废话,我搞维修这么多年还第一次碰到这情况

网友:
应该显示卡主芯片或者显存出问题了吧,只能修或者换显示卡了

网友:
应该是核心问题``在8600GT上偶到过`要换GPU`

网友:
你要是确定硬件没事,找下机器有没旧备份

网友:
GPU有较大可能性,先回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看下电容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老兄,实在找不到,就换块显卡哈,赤尾上铺的老弟哈,加Q:5765273

网友:
这个问题,明显就是显卡硬件本身的问题,不要怪驱动了~~~

网友:
有没有高版本的主板BIOS或显卡BIOIS?升级下BIOS再打驱动试下

网友:
前2天我 见过个 蓝屏的 直接搞GPU  好了。,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也在学习 等待着解决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毛病。

网友:
不太懂~~支持一下~~学习一下各位是怎么解决的~~~路过~~

网友:
很可能是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2012-02-09):
标鉴上贴着:Ordering codeV-T44P-RT1B V3.0 W12/05                                                                       GF 6200TC SUPPIRTING 256MB DDR TV,确定显卡驱件没问题,是驱动不兼容,哪位朋友碰到过此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份用老驱动可以的,驱动精灵跟驱动人生装的都是新版本驱动,你可以到驱动之家,自己到NVIDIA旧版本的驱动,打上去试试。
你还要主意一下,显卡上电容是否有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