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HDX16 LCD屏的双灯管怎么换?

楼主(2012-01-10):
请教一下HP HDX16 双灯管的屏幕怎样换这对灯管?故障为屏幕不定时闪烁,高压条已经换过新的了,还是一样,高压条上的电压也很稳定,故此断定为灯管的问题。但是这种灯管我没有拆过,不知道是两根灯管并排在一个灯槽里,还是怎么样的?具体怎样拆装?请熟悉这样屏幕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拆了,装一条看亮度可以接受不。

网友:
找个高压板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我这自己弄了个高压条,用来试灯管的。
你确定是灯管的事?

网友B:
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了个高压条来测试灯管 双灯管的 拆过一次 记得不是在同一槽里面的 跟平时换灯管没什么区别 就是换2根

网友:
找一个台机的高压板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不要盲目拆屏换管。得不偿失。两根的灯管和平常的单管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网友:
没有换过那样的双灯管   ,应该和台式机的一样把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应该是在一个槽里面的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我之前也以为师高压条的问题,但高压条已经换新的,还是一样,所以确定为灯管有问题,估计只有一条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条,因为只要拆了一条,另一条不亮。正烦呢!

网友(点评):
拆了一条后不亮,应该是保护了吧。试下在拆下的那个口外接个灯管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自己弄了个高压条,用来试灯管的。
你确定是灯管的事?

谢谢你的指点,我之前也以为师高压条的问题,但高压条已经换新的,还是一样,所以确定为灯管有问题,估计只有一根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根,因为只要拔了一根,另一根不亮。正烦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之前也以为师高压条的问题,这种高压条很难找,所以已经等了很久,客户都不耐烦了。现在高压条已经换新的,还是一样,所以我确定为灯管有问题,估计只有一根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根,因为只要拔了一根,另一根不亮,有可能是串联的吧。正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了个高压条来测试灯管 双灯管的 拆过一次 记得不是在同一槽里面的 跟平时换灯管没什么 ...

请问这种双灯管是并排在一起的吗?能说说它的排列位置吗?我没拆过 这种屏,不敢贸贸然动手。

网友:
自己换个两次就知道怎么换了  不过换的要慢一点

网友C:
客户一直催的话,直接给他改成一根的,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客户一直催的话,直接给他改成一根的,我都是这么干的

我拔掉其中的一根,另外一根就不亮了,请问你是怎样改成一根的呢?谢谢!

网友:
换成单灯的高压板

网友:
我换过一个索尼的机子拆开发现是双灯管。你把灯管架子一起拿出了。

网友:
是两个并排的灯管,在同一个槽里,我一般都是两个一起换

网友:
这台灯管很少坏吧??一般都是高压条!而且很特别!这屏只需要一灯管就可以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拔掉其中的一根,另外一根就不亮了,请问你是怎样改成一根的呢?谢谢!

高压条一起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条一起改掉。。。。

高压条已经换了新的。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把高压条和灯管改成一根的吗?屏幕改成一根灯管的话,亮度会正常吗?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跟换其他的灯管换就行    换的时候注意点 屏就行细心点。。

网友:
拆开  研究一下就行  没那么困难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灯管。跟台试机一样的换法

网友:
拆开是一样的,和显示器里面的。正常换,小心点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把高压条和灯管改成一根的吗?屏幕改成一根灯管的话,亮度会正常吗?谢谢你的指教!

会暗点。。不会有影响的。。说不定你里面还有一根灯管是好的呢。。直接买个单根的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