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上电跑C6死 重复开关机

楼主(2012-01-10):
该怎么检查?  BIOS官网下了用不了  有内存电压

网友:
从代码上看是bios程序不良你可以找一块同样的板子把bios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先测试下全板电压吧!

网友:
你要把大致问题说清楚,光说个C6的码不好帮你.确定主板工作到哪一步了

网友:
跑码 跑几段啊

网友:
你把现象说清楚一些

网友:
南桥出问题了,建议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