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MAX8771处进水CPU无供电

楼主(2012-01-10):
联想旭日410L笔记本刚拿到时插适配器,笔记本前面的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无意中开合了一下屏,上电了,几秒钟自动断电。

打开后发现MAX8771芯片和周围的地方有时水迹象。用酒精擦干净后吹干上电,可以开机,但风扇狂转不显示,量CPU供电是0V。量MAX8771的19脚和25脚处有5V供电。

我仔细观察了,擦干净后基本上没有大损坏,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测量了。请大家指导一下。MAX8771不发热。

补充内容 (2012-2-13 14:09):
第11脚的REF没有电压,查看后发现8771的第8脚TON连接的200K电阻烧坏了,换了一个后REF有2V的电压了。

补充内容 (2012-2-13 14:19):
没有示波器无法知道上下管G极有没有驱动波形,只能量得在有CPU的情况下,此处对地电阻只有14欧左右,不知道正常不,把上下管都拆了量也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查8771条件,判断是其坏还是外围电路,最好下个图纸对着查.

网友:
看上下管G极有没有驱动波形。如没有,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除了CPU 其它都有吗。如果是重点查CPU供电

网友:
建议用高倍放大镜观察 要是没发现有异常 那么就按正常的步骤来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看下,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点评):
有备件的话是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