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开机出影掉电

楼主(2012-01-10):
二修的机子。原来是开机不显,以前的人修过IO。
我拿过来测了一下是CPU座子虚焊。
我加焊CPU座子之后就能开机了。但是就是一出影就掉电
主板的型号是:915p-a2 REV:7.1

网友:
IO换了一个还是能出影就掉电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能出影,应该电压没有问题吧。COM口的芯片也拆了。

网友:
这次把BIOS拆了也还是掉电,那个大哥有没有这个电路图啊,这个机子,通电就开机。难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各项电压正常不?

网友:
通电开机你先跑一下开机电路吧正常后再看看

网友:
没有电路图,太难跑了。

网友:
有新的进展了。。
短接DS极可以一直开机,松开就断电。。
难到IO坏了。但是我换了两个IO了。
晕啊。。。

IO的电路图

网友:
还有就是我短接开关排针,pwrsw的电压没多大的变化。用镊子碰IO的68脚可以触发。

网友:
可以针对IO的开机管理的那几个针 仔细测测 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又换了一个IO,还是那样,看来不是IO的事。。桥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又换了一个IO,还是那样,看来不是IO的事。。桥会不会有问题呢?
没什么办法了。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换了一个IO,还是那样,看来不是IO的事。。桥会不会有问题呢?
没什么办法了。晕啊。。

冷静的去观察 判断. 可以不插12V 开起来 看掉不掉电..有些板子还有通病 比如华硕的一块AMD主板 就有点亮后掉电 原因是1.2VTT电源好信号 出问题了..

网友B:
你这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顺着开机排针跑电路   【估计是后极相当于一直按着开机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顺着开机排针跑电路   【估计是后极相当于一直按着开机建掉电】

io的第68脚一直有3v,还有,插电就开机

网友:
这个问题得跑开机电路了。你这个一直猜也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