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K69 上假负载有供电,上U无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10):
  一料板IO被拆,直接拆了个W83624EHG上去,上电,内存供电1.2V,窃喜,这么简单的故障怎么被我当料板了呢??  ,

内存供电时由APW7120与两个场管构成,打上下管G极阻抗,发现上管G极阻抗过高1895, 直接换了个场管 600正常了,拆下来的场管测量正常,不管了,直接上电,内存供电1.89V出来了,

上假负载,无VCORE供电, 量VDDA2.5V正常,直接查VCORE上下管阻抗全部一致,查ISL6566CRZ  1.2V 37脚EN,

直接换了个ISL6566CRZ上假负载,复位都出来了,

直接上CPU,没有复位,查VCORE没有供电,再上假负载全部都正常了。哎,上论坛确认下这种故障为桥造成的。

直接加焊,发现问题还麻烦了,一边融了,一边反倒翘起了,

没办法再来一次, 情况好点了,但是用肉眼还是发现有珠脱离焊盘,但故障不变,只好

拆下来重植,结果没有开发热砖,主板严重突起, 问题真麻烦,开预热,开上下封口70 165

上部压平主板,下部轻贴主板, 半个小时后OK了,看不出有任何变形,做上桥,焊接很平整。

但是故障一样, 没办法,只好拆掉2组场管,故障一样,怀疑电容漏电,拆掉3个电容还是一样, 头痛中,,没见过这么难搞的,静下心来,发现上U的时候下管G极为5V,

总算有点线索,下管G极5V是IC保护了,过压,欠压,直接查BOOT阻抗一致,换BOOT电容,无效,换COMP的两个电容,换了之后有点变化了不保护了,上假负载正常,上U 0.76V,

又换了个ISL6566CRZ还是一样,没办法,在IC周边所有电阻一个个测量,发现(连接PVCC3 18脚)4R7电阻

无穷大,,大喜,总算又找到线索了, 换了个0欧姆,上电还是一样,测量阻抗,短路,

拆掉电容还是短路,发现IC引脚搭焊,托开,阻抗有了,打PVCC1,2,3阻抗不一致,换之上电现象还是一样, 晕了,继续测量电阻没有任何收获,  把VCORE供电电容全部换之无效,放弃了。

让其他人有没有线索,不一会就告诉我内存供电偏低,又到我手上,发现上假负载内存供电1.89, 上U 内存

1.47V,还是先修内存供电,换IC 3个无效, 上下管阻抗也正常,换BOOT电容无效, 直接用可调电源上个1.8V在内存供电,嘿嘿,上U跑码了, 问题根源在内存供电偏低, 测量的时候阵脚歪了一下,在上电内存供电变成了3.47V, U巨烫,马上断电,打上下管阻抗

上管G极无穷大,换IC ,还是无穷大,再换还是无穷大,换场管还是无穷大,晕头了

怎么回事, 量上管G极焊盘与IC 2脚是通的, 修到这个时候人完全没思路了,又拆了一个阻抗终于600多了, 直接上假负载,内存供电正常,上U 跑还是1.47V,准备换内存供电电容,因为有轻微鼓起,还是测量下APW7120周边电阻,发现8脚一电阻无穷大,

一边连8脚,一边连内存供电,看规范线路图没这个电阻,直接用个103换上去,上U

跑码了,哎,真难啊。

接硬盘装系统,测试声卡,网卡,全部正常,烤机,跑3D, 同事发现偏色, 通过了切分器还没太在意,测量

VGA阵脚发现1脚无穷大,找到相连电阻都正常67 ,加焊VGA针脚无效,直接在电容上飞了个线上去正常了。

HDMI不能用,多半是吹场管把相三极管吹出问题了,不搞了就这样吧。。 再次拷机OK ..

图文版本

网友:
楼主!高手!真有耐心

网友:
高手啊。真厉害。电路图看不懂。搞不懂什么是内存供电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又得到启发了 谢谢以后还要像你请教

网友:
这个图一般都要记得哪个脚做什么的,特别相位和反馈,还有EN、VCC那不要说了!

网友:
艰难的维修过程啊,楼主很坚强,还是搞定了

网友:
我的天哪啊,真执着!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很耐心呀,我一般修到一半就容易放弃!看来是我的努力和思路不够!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的主板从哪个垃圾站捡来的?I/O接口都锈成那样了?

网友:
LZ就是厉害 中间很多次都没思路 还继续修 佩服

网友:
这板有点岁月了吧,都生锈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偏色还能想起来飞电容。要是俺想起来也不敢做

网友:
技术很高,能力很强,我自叹不如。

网友:
楼主是大师级别的高手

网友:
楼主绝对是高手!!!一块主板上那么多故障碰到我早不休了

网友A:
内存供电时由APW7120与两个场管构成,打上下管G极阻抗,发现上管G极阻抗过高1895, 直接换了个场管 600正常了
这段有点看不懂,为什么不是直接换APW7120而是换了MOS管?APW7120貌似这个的可能性也有啊

网友:
看了两遍看懂80%  还是需呀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时由APW7120与两个场管构成,打上下管G极阻抗,发现上管G极阻抗过高1895, 直接换了个场管 600正常 ...

芯片贵些,一个芯片可以救活一片板,显卡很多供电都用此型号   省着用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有帮助

网友:
一波三折  楼主很有耐心   基本功很扎实   好帖子!

网友:
人才啊 什么问题都让你碰到了 ··

网友:
前两天, 我同事也遇到了一台,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觉得会不会是CPU发出的VID信号的问题呢。因为假负载发出的VID信号是强制拉低的?

网友:
找查过了,  只不过干了些蠢事就没写出来

网友:
楼主 真细心  要是我真没有这个耐心

网友:
一波三折  楼主很有耐心,材料费加人工收多少钱?

网友:
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B:
修得有点乱  电压出来了,还查boot脚,为什么? 找到故障最好先分析一下,再动手修,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有点乱  电压出来了,还查boot脚,为什么? 找到故障最好先分析一下,再动手修,可以事半功倍

    说明你修得不多,多修就知道了 。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太有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