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5V_ALW出不来

楼主(2012-01-10):
我看图纸待机时有:3.3V_MICOM   5V_ALW   12V_ALW
接到机器二修,来时测机,P3.3V_MICOM后极短路,通病去除后,还是不正常。
TPS 51125各脚电压: 16/19V;   8  17/ 3.3   5.0V;  3/2.0V; 13/0.85V;   9  22/4.5V;  4/5.0V;  14/3.3V
1  6/0V  19  20  21/0V
请问待机时就有5.0V_ALW 而我这块板子不出 是少那个信号?
在线急等,谢谢!!!

R467Schematic Diagram.pdf

网友:
截个图上来  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另5VALW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从电源芯片、场管、电感、电容都换过了,后极没有短。
L10对地阻值:550

网友:
楼主把整机图传上赉行不?

网友:
把整机图传上来吧,QQ图太小看不清楚。重点看下EN有电压不?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爷会导致

网友:
供电电阻变大  爷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