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80H数控卧式加工中心的维修

楼主(2012-01-10):
DMC80H数控卧式加工中心用的西门子OP019人机对话不启动,将西门子OP019拆下带回维修,发现故障在电脑板上,电脑板是FBM的,集成显卡,工作电压24V,上电电流到0.26没有跳变,摸CPU微热,有时又能正常开机。按照不跑码维修,量各路电压输出正常,用示波器测各路时钟也正常,因为没有图纸资料,最后只能将南桥、北桥、CPU依次用BGA加焊,故障不变。维修陷入困境,后悔在基地没有好好学习电脑主板维修,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维修陷入困境后就随便查查电脑板上芯片的资料,当查到7705AC时,发现5脚和6脚输出异常,5脚和6脚不可能同时是高电平或低电平,但是现在都是高电平,而且7705AC是输出复位信号的,复位什么我不知道,更换7705AC后,电脑板正常启动,5脚输出高电平,6脚输出低电平。事后分析是7705AC损坏后,无复位信号引起主板不跑码。希望大家好好学习电脑主板维修,不要像我这样绕了一个大圈子。

网友:
这板子修好能大赚一把吧..

网友(点评):
嗯,确实,是5位数

网友(点评):
对修好这板最少也得收它一千几百

网友:
5位数。。我要整几年啊。羡慕LZ啊

网友:
修工控机,没有图纸难道只能查资料吗?如果连资料都查不动怎么办,赞一个。

网友:
不说修得怎么样 楼主的胆子非同一般的大 特别是一加焊就是三个来全套 服了

网友:
三大件都做BGA,没做坏算是运气好。

网友(点评):
呵呵,应该是水平好

网友:
这种是德国德马吉的加工中心,价格都是千万级的,西门子的东西交互性很差,我这的西门子S7系列的PLC损坏率很高。而同样的日本欧姆龙的一直工作很正常,而且是同样的工作环境下。w修这么中主板,建议先不在大拆,因先跑线路读原理。

网友:
收个几万块是必须的,以前我们厂里请德国人来修5万起

网友:
楼主仅仅是对三大件加焊而已,不必大惊小怪。楼主敢接修,且厂家愿意给他修,还能找到问题这就能说明,没有这个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

网友(2012-02-14):
工控维修一般好赚啦,医疗设备维修那才叫好赚啊,动则6位数哦

网友:
楼上你怎么知道修医疗设备6位数。举个例子,你亲自干过吗?

网友:
遇到有时候正常的机器换我也会先加焊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