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的机器进系统滚条就死机

楼主(2012-01-10):
接到一台ibmt60的机器进系统滚条就死机!pe也是一样!我把bols换了还是一样!南桥吧还不敢做打黑胶!集成显卡!希望修到过的朋友们给点意见

网友:
硬盘。内存换了没。。

网友:
我看的话要做南桥的个,你看换了内存,硬盘行不,不行就挂了!!

网友:
做这个机器很纠结  一不小心就麻烦了  我上次是这个情况加焊北桥OK

网友:
拔电池。。。。。。

网友(点评):
你这个办法倒是很容易

网友:
所有的都换了!现在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拆PC卡   网卡 声卡    换南桥     拆一个试一下     前提  CPU内存    OK    还有USB 48M时钟

网友:
先把网卡拆下来看看,没啥风险的

网友(点评):
T60的网卡BGA的 拆下来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打了黑胶的,是挺试麻烦,你一个个拆,拆到哪不死机,就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 南桥 问题   换南桥 就好了

网友:
PCI总线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啊。网卡和南桥看看啊。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看下USB口什么的,最后再搞桥

网友:
我觉得先换个CPU试一下,毕竟还是比较简单的,要是再不行,就麻烦了,我手上有台机器就是的,不换CPU到进度条儿就死机,换CPU了,能时系统用一会儿,但会死机,我无语了,南桥也换了,就剩北桥没有动了,CPU供电滤波,供电芯片都搞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细心,胆大,从小到大,慢慢来吧,,,,,先从供电入手,电源适配器输出正常再搞别的

网友:
先处理一下散热吧,这机散热不好的话,会引起正常使用时自动待机

网友:
可以试试南桥

网友:
外设查了没有啊,全去了,就一个硬 盘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