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0192报错

楼主(2012-01-10):
如题 开机0192报错 刷了无数个BIOS 都是没显示 论坛里的X61 BIOS基本刷完了

网友:
是码片的问题吧/?总刷BIOS是不是不对路?

网友:
马片可能性大

网友:
BIOS爷有可能

网友:
0192是密码芯片报错啊,就是X61板上那八个脚,薄薄的那东西,刷过几次了

网友A:
  这么说不是BIOS? 比8脚BIOS 要薄一点是吧 芯片具体位置在哪里 兄弟 还有 是不是跟刷BIOS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不是BIOS? 比8脚BIOS 要薄一点是吧 芯片具体位置在哪里 兄弟 还有 是不是跟刷BIOS一样啊

在背面,H8下面一点,你看图纸也能找到啊,刷的话你只要有那资料就行啦,型号PS2408的

网友:
刷不需要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或者bios和安全芯片一起换

网友:
刷码片不管用

网友:
刷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  可以的

网友:
换免安全芯片的BIOS,
不行,查一下码片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