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启动的原因?

楼主(2012-01-10):
联想开天M4000,精英主板,型号是L41GLM,845的芯片组 ,显卡为集成.开机后电脑黑屏,说明无法启动.使用主板诊断卡伟嵌终极中文版,内存条插入,开机后出现C1,随即跳过,出现提示:当前代码:10,测试DMA.查主板中DMA芯片及电路.测试DMA通道0。 CMOS已作初始准备,CMOS状态寄存器即将为日期和时间作初始准备。 查看DEBUG代码"10"的原因:第一个64K RAM第0位故障。 将内存条去掉,出现提示:FF,主板检测没有故障.但是此时滴滴声不断.查看DEBUG代码"FF"的原因:给予INI19引导装入程序的控制,主板OK.请问计算机不能启动的原因?

网友:
给大家上传一个开机时发出地声音,大家听听诊断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会看中文的测试卡就换只有数字的.换根内存试试吧

网友:
我换了根内存条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新的内存条.

网友:
在换个内存条试下吧、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频率不一致,不兼容呀?

网友:
我落伍了吗  一直都用数字的检测卡

网友:
这中文集成的检测卡是让人活不下去了啊,以后客户自己一放就弄会了,,,,

网友:
没用过中文诊断卡 用数字的显得多专业

网友:
我是菜鸟,只能和中文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主板出问题了,还是显卡有问题呀?

网友A:
知道是换内存引起的还问什么呀,再换一根就行了,非要找到原因就先刷下BIOS,不行再加焊桥。。。。。。。。。。。。。。。

网友:
知道是换内存引起的还问什么呀,再换一根就行了

网友:
你说的启动是进系统。。还是。。显示。。屏幕信息啊。。用替换法。。一一测试吧。

网友:
启动后显示屏就没有反应,也就是说启动不了

网友:
启动后显示屏就没有反应,也就是说启动不了
别说进系统,显示器连自检都没有

网友:
事谁发明中文跑马卡哈?

网友B:
内存啊,一定是内存~

网友:
看帖要回帖~在此2012年鸿运开启之际恭祝大家福寿安康-财源广进-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seottk.combbs.seottk.com
pengfei.seottk.com
dao.seottk.com
tao.seottk.com

网友:
换内存,COMS电池放一下电。   在不行换显卡。加焊桥

网友:
这么长时间,应该解决了吧??本人认为是主板或电源的问题。
LZ,解决了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是换内存引起的还问什么呀,再换一根就行了,非要找到原因就先刷下BIOS,不行再加焊桥。。。。。。。。 ...

又换了一个内存条,还是出现我上传的那个开机声音。估计不是内存条的问题,那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主板哪个部件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啊,一定是内存~

换了几个新内存条了,都是开机时我上传的那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