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示器~~~~~

楼主(2012-01-10):
一台联想15寸显示器 开机一闪就灭 有很暗的画面 更换了一体板后屏亮了 但是原来的电源板 有12v 5v 3.3v 2.5v 换了通用高压板后只有12v 和 5v 少了两组电压怎么办啊 早知买个高压条算了~~~~~~

网友:
原来的电源板有3.3v,2.5V?你确定?这两路电压一般都是在驱动板上的。怎么跑电源板上了?如果是三合一板的话,就再加个通用驱动板不久得了

网友:
不用管它  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上没有 2.5v 3.3v 是从电源板上的 两个1084 输出的 昨晚单独拆下来飞线 12v不是短路就是偏低~~没图纸玩不转了~~~~~